硕泰克845点不亮

楼主(2008-06-04):
朋友送我一块硕泰克845芯片主板,刚开始能点着,因看到CPU附近换过的几个电容没焊好,所以就补焊了一下,(用白光936焊的,我修过几年彩电)上机却点不亮了,故障卡不走字.示dd--,喇八一高一低的怪叫,放了一天再试,又能开机,装好系统后装到机箱里面,又点不亮了,故障依旧,也不知道是啥原因?南北桥好像都不热,想试着修一修,有没有人告诉我该从何查起,,谢了,,

网友:
1:桥座虚
2:电池没电

网友:
应该是北桥虚焊了
需要加焊

网友:
一般的是修不了啊
没有工具啊!!
很有可能就是北桥空焊啦!才造成不稳定啊!!

网友:
给CMOS放电...............................

网友:
CPU底座再焊焊吧。。。。

网友:
把CPU座加焊一下,用风枪吹!

网友(2008-07-28):
我的是像警笛那样响,有时又能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