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显卡开不了机

楼主(2008-06-04):
一张  火旋风  X550  128M    故障是插到主板上就开不了机。诊断卡 代码显示C1明显不过内存  把显卡拔掉  就可以跑到26      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X550 128M

PCI-E 到北桥总线的问题  估计是GPU空焊

网友:
看下金手指上面的电子元件有没有磕碰掉了

网友:
看看显卡 及其插槽 哪里是不是短路了
小心烧机

网友:
和我的情况相同
K8VT890的板子,同样七彩虹 X700 的显卡,好的插上正常启动,
换坏的上就跑C1 。但内存没问题。
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GPU空焊,换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