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常不能开机!!!

楼主(2008-06-04):
有一台比较旧的机,正常开机开不了,但强制开机能正常启动(用镊子接通绿、黑线),但一断开镊子就会断电关机,在此特请教大家了。谢

网友:
首先换个电源试试看,十有八九是电源有问题。

然后查一下开机电路部分。。。。

入门区有很多类似的帖子。。。。建议看下哦。。

网友:
查开机触发电路.....................

网友:
谢了,问题已经解决了,我用风枪加焊了主板电源插座就OK了。

网友:
狂晕中。。。怎么是电源座问题。。。9或14脚空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