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都正常就是不能开机???

楼主(2008-06-04):
我有个电源电压都正常在845板子点不亮,在815板子能点亮请问下是什么原因,电压都正常难道还存在兼容问题吗
点不亮

网友:
845的板的供电要求肯定要比815高!估计是电源的关键参数达不到,老化的结果吧!

网友:
PG 或者-12V有没有量过 里面电容鼓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