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5伏短路应该查什么地方?

楼主(2008-06-04):
我接一个惠普的主板, CPU针脚是775的,故障是加不电,测ATX电源插座第4.6.19.20脚短路,红5伏对地短路,请问高手下一步我应该查那些地方的电路?我怎么测才能知道是那个电路对地短路?要是芯片对地短路了我怎么测才知道是芯片坏了?
cpu
芯片

网友:
NB
IO
ISA架构的BIOS
声卡
电源管理IC
COM口IC
USB口
5V经过的电容
对于芯片的话就只有用排除法了,依次在板上拿掉,没有直接测量好坏的办法!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5436-1-1.html

网友:
楼上有解了,好好看看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