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温度高!

楼主(2008-06-04):
一块技嘉845GE-RZ的板子,供电MOS管部分温度高,各电压正常! 可以正常开机!

网友:
没什么太好的办法!
看看PWM到MOSFET中间的电阻有没有变质
另外只能考虑元型号更换全套MOSFET和PWM

网友:
上管,下管,温度高!开机一会儿就烫手了,还装的散热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