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1鼠标杆不能用

楼主(2008-06-04):
今天同事修了台X31的机器,鼠标杆不好用,都以为是H8的问题,可是换了两个都是原故障,后来发现是键盘接口背面有个保险F3坏了,F3的一端和键盘接口的38脚相连,一端和H8的34脚IPCLK相连.换了保险就好了,希望大家不要盲目的换芯片,多跑跑线路注意保险什么的.小问题不要扩大化,尽量少动手多动脑多看.这都是我们老大的教诲.

网友:
就是没有供电吧。。。。。。。。。。。。。

网友:
键盘接口下面一边的右数第2脚 呵呵 比较容易坏哦 有时候换了也不好 要连边上的电容一起换才可以

网友(2008-08-11):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 鼠标乱飞 ,明天试试 看看能不能搞定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