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了一些主板维修案例,发现大家对诊断卡使用的不深入

楼主(2008-06-04):
自己学不到更多使用诊断卡的知识,搜索了很多也没发现关于卡的深入使用技巧。
1。为什么大家不用诊断卡上的OSC灯判断14M晶振好坏?
2.CLK灯不亮,能说明时钟电路有问题吗?

网友:
纯属于想纸上谈兵!因为我看到诊断卡很好,可大家说故障时都不说那几个灯怎样?搜索到一些问题涉及指示灯,没看到高手谈自己对这些灯的运用经验,希望在这里看到高手精辟解答

网友:
不要太完全相信诊断卡,最好接显示器,配合万用表。

网友:
看到那么多时钟芯片坏的,晶振坏的案例,难道诊断卡对应灯正常?怎么否不说明。不少BIOS芯片坏、程序坏的案例,难道BIOS灯正常?高手们的案例怎么都不说这些信息

网友:
诊断卡只是你准备工作的工具之一,它不是什么都可以侧得到的。只是一些基础的依据,如果照你这么说只要有诊断卡就可以啦!这样有什么技术含量你说是吧??

网友:
诊断卡只是维修中常用的工具的一种。
而诊断卡,即使是高档卡,误诊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尤其是在某些特殊设计的板型中。
这就需要维修者具备一定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毕竟工具只是起到提示借鉴作用,真正的问题,往往容易被掩盖。

举个例子,在K8的主板上,很多CPU坏导致C1的,那么是不是问题就出在内存这块了呢?

网友:
谢谢大家,这样一讨论见识长了不少

网友:
回复 网友A:

K7也是这样样子的 ,

网友:
诊断卡只是一个参考作用,主要的还是经验!

网友:
最终是个参考和引导!!!!!

网友:
怎么说呢,其实有时候诊断卡对我们的修板很有帮助,他能提供一些基本的信息..
就像我现在,板子可以跑到26,基本算正常了吧,诊断卡上根本什么都看不出来,一切灯都很正常,但就是装不上系统,unknow flash type  ,明显的bios问题,需要刷下,我手里没编程器,没法刷,像这样的问题,如果没显示器的信息,诊断卡有时候是看不出来的....

网友:
不错,就象楼上各位说的,诊断卡只是一个给维修提供参考的东西,不能完全相信,你比如说:诊断卡在有的板子上,特别是原装机,品牌机上,有的指示灯都不会亮,有些不会走马,难道你说是主板坏掉了吗?

网友(2008-08-23):
诊断卡只是一个参考作用,

网友(2010-03-25):
关于代码本人同楼上一样,只能参考。。。。下面我见到的这个故障差点迷惑我。。。。
故障:HP一原装主板775针,电脑不工作
故障分析:此主板是学员拿来说在其它维修店面修过,别人已判断死刑。拿到主板后不插内存代码也跑F6紧接着报警,插上内存代码卡也跑F6(此时已不报警)。首先跟具代码跳了几下初步断定CPU供电部分没问题,用万用表测了一下主供电正常,而后又排除CPU坏也会造成此故障。之后从主板上的6大供电都测了一下,电压输出均正常。后测时钟信号均输出正常,主板也有复位。紧接着CPU、北桥、南桥虚焊问题也一一排除,还是故障F6.最后确定到BIOS是否损坏,在网上花了5金币才找到个BIOS程序,报着希望刷完BIOS后,才发现故障显像仍为F6.在无头绪的时候又冷静的分析了一下刚才的故障现像及代码,怀疑是不是哪里的电流不足造成的此故障,仔细想想代码卡能跑一下,证明CPU工作条件全部正常,但插内存和不插内存都是跑代码F6,初步断定故障应该在北桥芯片上,于是就用风枪取下北桥旁边的场管(输出电压为1.85V)找到另一个场管换上后结果代码卡还是跑F6,在心里要放弃的时候听见“嘟……”一声。顿时心喜电脑应该能点亮了,此时插上显示器显示HP后进入BIOS界面,电脑一切正常。心得:遇到乱码等故障要静心分析,不要相信工作电压,电流达不到有的芯片一样不能工作。场管老化这种问题很不好说,仔细点故障就解决了。

网友:
最好还是用万用表量

网友:
关于代码本人同楼上一样,只能参考。。。。下面我见到的这个故障差点迷惑我。。。。
故障:HP一原装主板775针,电脑不工作
故障分析:此主板是学员拿来说在其它维修店面修过,别人已判断死刑。拿到主板后不插内存代 ...
引用 网友B:

那你的到底是换了那个MOS管后正常了,问题答案是那个MOS管质量不好还是?可是你开始又说电压都正常了,我是看 了你这个案例后迷惑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