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写自检程序后就不认了怎么办

楼主(2008-06-04):
三星80G,坏道很多,想自检,写完断电后就不认了,望高手们指点

网友:
写了自检是不认盘啦
等会他就自己跑了的

网友:
响响了几声之后就停转了,好象都没有自检,怎么办???

网友:
查看下测试错误是什么

网友:
写完自检后,要把盘子跳成主盘,然后通电....

一会儿过后就会停转,不要急,等一哈哈就会又转了....

我虽然搞过一块,虽然没有修好,但是我的那块盘子就是这样的表现...

不晓得对不哈,请高手指正...

网友:
停转是正常的啊!晕啊!我都拔电下来了,挂到PC3000都不认了,不知道还没有救

网友:
写完停转是正常的。过几分钟,就会开始自检,你可以先软复位进去看看,自检脚本对不对,再断电作自检

网友:
楼上说的软复位怎么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