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一些维修资料提及“不能软开机”,软开机?

楼主(2008-06-04):
我知道,短接主板开机跳线应该算应开机吧?那软开机是什么概念

网友:
应该叫软启动
实际应该是手动RESET
也就是在系统中使用CTRL+ALT+DEL来重启电脑 或者直接使用重新启动计算机来软重启
应该是区别于直接按面板的RESET动作

网友:
谢谢大侠,因为有资料写不能软启动排查硬件故障的顺序时谈及了这个软开机概念,我以前认为这个软启动与硬件无关的,只是软件问题

网友(2009-02-24):
各位向手,我想向大家请教一个问题,还请各位大发善心,不吝赐教!
    我的电脑不知从何时开始,出现了一个问题:从“开始---关机----重新启动”,当运行一段时间后,在屏幕上只看到看到一个鼠标键头,就死机了,只有按RESET按钮才能重新启动计算机。
   不知是什么原因,还请各位大侠帮忙!

网友:
先排除软件方面的问题,再是硬件方面的问题

软件方面的问题很多,最简单的测试的方法就是重装系统了

网友:
是不是软件的事。用PE试一下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