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不出那短路了

楼主(2008-06-04):
一块845的板子,SD和DDR都有的那种,现像是开机就断电,看样子是cpu供电有短路,供电芯片是ka7500b.在主板上测CPU的供电管应当都是好的,以为是这个管子问题,结果拿下来之后还是一闪就断电,怀疑还是CPU供电管的问题,将其全部拿下,结果还是一样。实在找不到短路的地方,有没有哪位高修过这样的故障。指教一下。

网友:
把主板上所有场管的S极对地阻值多测一下

主板上应该有短路点,肯定要找出来

网友:
打电源口,20针的对地阻值看是否异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兄弟可能NB挂了,是和CPU供电输出一起短路.那90%NB挂

网友:
coms跳线是否正确     各个接口有无损坏   北桥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