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30BA 闪下就灭

楼主(2008-06-04):
三星730BA 通电有时能点亮点亮了就可以一直用
有时通电屏闪一下就灭了电源灯是亮着的
这个高压板的问题还是驱动板的问题
电源板上供到驱动板的电是15V的如果用通用的驱动板能行吗?
给参考下能用那个型号的驱动板代

网友:
可以用的用乐华的通用板可以的

网友:
刚问了一直卖我驱动板的人说这个程序找不到
说没办法

网友:
肯定是电源板坏了。。。。。。今天下午刚修了一个。

网友:
我看也不好说,你看一下高压板上的大的电感线圈有没有虚焊啊?

网友:
这个一般是高压板或MCU坏了,联想的MCU 坏的多

网友:
高压板或灯管问题.可任意代换其中一样来缩小故障点.

网友:
不要什么东西都换呀,你看看是不是高压板以及灯管等问题

网友:
看过了没有虚焊的
我感觉是他点不亮的时候应该是控制信号没过来才没有显示的
因为他点不亮时他的负离子发生器的灯也没亮的只有电源灯亮着
本着宁可错杀也不放过我灯管试过了可以排除了

网友:
高压板或灯管问题. hehe

网友:
通用高压板可以用15v供电,我用过。

网友:
我看是高压板上的故障.

网友:
应该是高压板的故障

网友:
我现在高压板电源板驱动板通通换了
不过程序不对
现在是白屏
M170EU01

谁有给我个
谢谢

网友:
高压板或灯管问题.可任意代换其中一样,高压板上的大的电感线圈有没有虚焊

网友:
明基白屏

我前天客户送来明基的液晶17的白屏5供电正常

网友(2008-08-02):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没有啊?如已解决,请指教.本人的153V也是同样情况

网友(2008-10-12):
应该是高压保护了吧,可能是反馈有问题

网友(2009-10-22):
灯管问题灯管线断我刚修完一个。但不是这个牌子的

网友:
驱动板上.把高压板拉低了

网友:
代换法,先外接试机灯管,如果没有这种情况就是屏灯管要换了,如果情况一样就是驱动板或高压板问题,看看电容有没有问题,普测一下易坏件,测不出来就换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