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0E黑屏的维修

楼主(2008-06-04):
在一次执行野外作业任务的时候,一台IBM R50E出现黑屏,仔细看有很暗的图像,判断为背光电路故障,由于是在野外,没有任何备件,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打开了笔记本屏幕的外壳,取出高压板,仔细检查,发现高压板的供电回路有一保险电阻开路,试着把它应急短路,装回后开机一切恢复正常.事后分析原因,是由于我们使用的对讲机功率大且距离近造成笔记本电路烧毁.后来这样的现象又发生了好几起,敬请有相似使用的场合引以为戒.

网友:
应急可以 不过不建议长期这样使用 否则还会出更严重的问题!
个人习惯对于烧保险的东西要仔细研究一下为什么烧保险!
一般都是线路中供电不稳造成的,还是应该好好检查一下上级的电路,免生后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