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CRT719BF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08-06-04):
刚开机显示正常,过一会整个屏幕由左右向中间压缩,过一会整个屏幕没有显示,关显示器电源,在开机正常,过一会有和原来一样,在次之前我换了一个场管,刚开始不显示,请教各位大侠怎么回事!!!!!!谢谢!!!!!!!!!!
不显示
显示器

网友:
摘掉升压管,一次电压直接供行看看还收缩吗,如果好使查二次电源及反馈电路,主要是电解电容。
升压电容换了吗。我是参照大宇719B的图看的,这图很好找,我就不传了。
祝你好运

网友:
建议看一下行管热吗?电感有没有虚焊的

网友:
这款显示器的高压包脚和偏转比较容易脱焊.另外,这种现象一般是有发热比较严重的元件.从而引发过流性保护.主要关注一下行管的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