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Y进c区自检方法

楼主(2008-06-04):
6Y进c区自检方法
[sell=50]  1认盘进pci-pc3000  TOOLS->UTILITY EXTENSIONS->VIEW MODULES->#18->修改第一个字节为00并校正验证码->write to hdd->退出pci-pc3000 断电,通电再进入pcipc3000就进入C区---Firmware 由原来 YAR41BWO 变为YCR41VJO ,生成ldr文件(如果是用别的ldr进入的最好读出c区固件,通过from profile files 生成,)断电退出pc3000 ,跳安全模式用上面生产的ldr  这时要注意2点1.sn有没有读出,2点UTILITY STATE 看看两个验证码是否相同  如果没有说明固件有错误,自检不会成功,启动自检 关掉id=06 id=90 进程,写入硬盘,退出再重进,开始跑自检(选第一项不断电),断电推出再次通电加ldr 等大概不到1分钟,自检自动启动,通过selftest monitoring 查看进程,到id=89 后开始从A区载认,然后从A区继续执行.

从c区启动自检有很大局限性,1首先c区固件好的不多,碰到的没有几个c区是好的,c区固件坏了读出来用mrt修一下再写进去没有问题,和A区的方法没有区别,但好像不能写其他盘的固件写了以后,即使写测试通过也写不进任何东西,一写或一开自检就busy,2.C区的副头是空的主头坏了就没发做自检.我碰到过C区自检敲盘,在A区做成功的.总的说来对C区认识还不深.[/sell]

★★关于c区操作★★
[sell=10]  以前修硬盘总是在A区操作,自从接触到C区后,起死回生了大部分6e/6y硬盘,

6e的盘可以加C区LDR进去,在C区执行自校准,成功率很高!

6y的盘也有C区LDR,但是有比较方便的方法进C区(方法如下):在A区下,打开utility status下选中write
all module copies ,打开view module ,编辑18#模块前两个字节为00,保存到HDD,断电,再开电就直接进C区了,之后可以运行自校准!

如果自校准过不去的话,我们可以将下面几个流程禁止:  0009  0006(外部等待事件)  0089(电源关断)

网友:
这是别人的贴。
转贴请说明。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