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系列校验剖析

楼主(2008-06-04):
MT系列校验剖析!!!(很详细)
[sell=10]  (很详细)    大家写固件的时候(MT),都会注意到校验码这个问题,关于校验码的算法,网上没有相关资料。下面我谈谈个人的看法,不对的地方欢迎大家指出,谢谢!!!
大家在用MRT修复模块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只有主头的固件,MRT才能识别其版本,负头是显示出0000,这个就和PC3000里看到的一样。相信大家对修4D系列的盘有所体会吧,6Y系列用主头的固件来修复负头固件,失败的人不少,因为一般人不知道主头固件跟负头固件的区别和联系,4D的相对来说,用主头固件修复负头比6Y的成功率高得多,我修复的时候注意到,写入几个关键模块时,检查负头固件发现负头也出现了校验,和主头是一样的,原因就在这里边,还有一个很明显的现象,不知道大家平时注意到没有,主头复位4模块好盘一般全对,负头只有18H不对(应该说是无效),这样一来,就影响到重建译码表,因为与这个过程有关的是33、18、1B、78这4个模块,现在大家都知道重定义主头。还有一点就是在PC3000里加载LDR报错,主头却是成功的。这意味道什么呢?主头和负头的真正区别在于固件的是否完整,负头的校验之所以为0000,因为他缺少用于计算校验的主要模块(内容不完整),相关的模块有1F、37、39、18、1B、78。把这几天模块写入负头,校验就出现了。  版权所有,严禁转载,作者:感觉。[/sell]

网友:
呵呵!
这是李哥的一片老贴了,
现在很少看到李哥在论里出现了!

网友:
负头里看P表和G表都是不显示的。写了主头的18,1B到负头后开不完SF。个人看法,自己试了几个盘都没开得完。
MRT里看到为0000我都是写的48模块,写完就能用MRT检测固件了,不过型号和校验码等参数都是别盘48模块里的,不过他起码能检测模块和模块组的好坏了。

网友:
许有初入行的菜鸟对硬盘安全模式的跳线不太清楚...
我也是菜鸟,也初入行,但是我知道这个怎么跳,我来详细说明一下....

先来学个英文单词哈:Safe mode 这个就是安全模式的意思...
6Y的跳法是:

孤帆远影 -30 不同的帖子一样的回复。非常恶劣的灌水

网友(2008-09-01):
啥也不说了,好东西就是要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