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用通用高压板代换后亮度不可调

楼主(2008-06-04):
最近修了几个液晶都是高压板造成的没背光,用通用板换后正常,但亮度调节不起作用,我换的高压板上也有ADJ这一路,驱动板上的ADJ调节电压会从0到3.5V变化,但就是亮度不起作用,大家讨论下遇到这种情况是如何处理的?
驱动
亮度

网友:
记得通用板的亮度是不能调节的,默认是50

网友:
谢谢大家,通过几次的试验,问题找到,如果ADJ的调节电压在0V到5V变化的换上通用高压板把ADJ线接好是可以调的,但是好多原装驱动板ADJ调节电压只在0V到3。5V的你接上ADJ线调了也不起作用,调节电压不够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就是配套性问题的存在.找到原因后就变成自己的维修经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