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系列三极管参数、贴片电阻代码表

楼主(2008-06-04):
重新 整理的 ,全系列三极管参数、贴片电阻代码表。
为Excel表,方便查询。

网友(2008-07-10):
嗯,好东西呀,对我身有帮忙...就是那个算法,要多看一下才能熟悉...

对部分元件的代换还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网友:
请问EL这是什么型号的贴片三极管?

请问EL这是什么型号的贴片三极管?

网友:
HNC  K247是什么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