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网卡3495是否坏了

楼主(2008-06-04):
philips x56本本无线灯不亮不能上网,右下脚显示的无线连接上有一把叉,重新安装驱动还是一样,是否无限网卡坏了

网友:
只有代换一下才能确认。。。。。。

网友:
无线连接上面有叉,一般是没有信号和设置的问题,信号弱也有可能,不一定是笔记本的网卡有问题哦,先查查无线交换机(路由,AP等)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