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Q X1000 时开时不开~换内存电流0.65(已解决)

楼主(2008-06-04):
COMPAQ X1000 拿来时开机电流到0.65然后0.65-0.66来回跳~于是拔了跟内存亮了几次~可是很不稳定又老问题~
把内存全部取掉开机电流会上到0.7几然后掉到0.55不动~上内存开机电流就0.65-0.66跳
上诊断卡能跑 因为是同事在搞~停哪我没看清楚,听他说是前面跑了3位就停住了~
有时候跑了3位之后会继续跑但是会不断来回跑4 -5 -6位~

加焊过槽子~还没细查~猜想会不会是内存到北桥的通信有问题 请教下大家对这个故障的看法

顺便请教下~前几天给一台T20解0175抱错 后来我上网查了下有人说要把网卡拔了才能解,还说解密狗解的不彻底要换ADP3421 3410和EPROM还要刷BIOS。 我被搞糊涂了~想请谁解过的给我说下到底怎么回事啊~

加焊了下显卡插槽问题解决~

网友:
打一打内存槽阻抗先。。。。。。。。。。

网友:
0175是因为开机的时候掉电导致的。而开机掉电又是因 为3421不良引起的。这就是两者的关系。

网友:
x1000查显卡板接口

网友:
这个机器是容易发这样的问题   跑重码 一般是北桥的问题  最好按2楼说的打阻值 测出问题了再下手

网友:
谢谢大家~刚才和同事联系说是X1000问题已经解决~就是4楼说的加焊了下显卡插槽问题解决~
怪我我没仔细查~当时机器拿来就拆了一半 还不知道有个独立的显卡板 就上了个诊断卡~取下内存看了下电流~就没看下去~当时就想着看现象有点像是内存 北桥~嘿嘿

网友:
我也碰到一台这样的本本,不过,装系统就蓝屏,后来,经多次拆机折腾,加焊显卡与主板接触的槽才搞定!真是辛苦,这样的故障!

网友(2009-11-13):
这问题遇到过,而且经过几乎一样。。。。。。。

网友:
这都是经验积累哦,时间长了就会的心应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