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04):
今天修了两块ATX电源,出现的的症状是输出电压都正常,但上在机器上就不开机,(确定是电源的问题)
求助大家给点维修方案!
不开机

网友:
你这个不开机是指什么??是不能触发还是??
能触发的话.电压都正常吗??查下ATX插头的8脚有没有电压.
[
]

网友:
估计又是电容变质引起的故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