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上路!希望各位帮忙看个显示器

楼主(2008-06-04):
我这里有两个杂牌显示器,
一个故障现象是,图像乎大乎小,闪烁厉害,并且失真
查电源输出正常,但是二次电压输出不正常,电压在110v——130v之间变化,升压管跟电容都换过不行,行输出的几个电容也都换过了,就是不好,还有一点值得注意,我在这个机器的生涯管装上630就烧了,640就可以(没长时间试)可能是640的功率大点的原因
另外一个是,开机指示灯亮,输入信号灯也变化,就是点不亮!灯丝不亮,但是电源50v输出正常!二次电压没升压还是50V,高压包没工作,刚接触显示器没什么经验就放着了!
各位维修经验多的师傅希望能帮帮我这个小生

网友:
不好意思,刚才没编辑完就发出去了!现在可以看到了

网友:
楼上,第一台确定是包坏了吗??
第二台补充一点,二次电压没有升压还是50V,但是升压管好用

网友:
慢慢来.别急.
第一台:查下二次升压的反馈电路.高压包到二次升压IC之间的小电阻.小电容.

第二台:灯丝电压是由主供电6.3V经三极管供去的.顺着灯丝电路往回查.找到那个三极管.看下.虚焊也有很大可能的.

网友:
忘记了问.
第二台高压包工作吗?测下视放的加速极电压就知道了.
如果高压包不工作的话要查的地方就多了.

网友:
没有升压,高压包一定没有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