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利蒲液晶求助

楼主(2008-06-04):
显示器刚拿来的时候 是白屏,然后带有很不明显的色带竖条,斜着看可以看很明显, 以为屏坏了,没准备修了,但是后来客户说有时候可以点亮,于是拆开拉把主控芯片加焊了一下, 加焊只后果然可以显示了,但是屏幕闪烁,而且打开电源开关后整个屏是白屏的,过一会然后从上面往下开始慢慢显示,显示完后图象正常,但是屏幕却会闪烁,看起来就像是灯管一明一暗,灯管和高压条全检查是好的,这钟情况屏坏的可能性大不,因为手头暂时没有通用板代换.....

会员7082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屏的接口是不是30+50的屏线。最好的方法就是换板试验。

网友:
电源电路没有问题,电都容是好的,不过12电压不断点跳变,12.60到最高12.68,这个应该在允许范围内吧? 其他电压都稳定不变的

网友:
驱动板坏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
情况很少见!应该是主控芯片坏了.

网友:
直接换个通用板,改电路

网友:
故障解决了,我换了通用板就好了,另外大家要注意个问题,换好通用板后会出现这样一个现象,屏亮一下就灭掉了,以次重复,亮的时候可以看见图象是正常的,查12V电压严重跳变, 这个是因为12V要给通用板供电,要给灯管供电,要给屏供电,所以电压不够,这个时候可以直接拉一跟5V的电压给屏 ,这样的话就好了! 大家可以借鉴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