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30笔记本不开机电流0。04

楼主(2008-06-04):
郁闷   A30笔记本来时不开机电流上到0。04开机电源灯闪一下就停,测1715的11脚没有控制信号,请问一下1715的11脚的电压从哪加过来的

网友:
要按顺序查,上电时序有没有到1715这里都还未知。

网友:
换了一个TB6808不行呀,你修的那个是什么故障呀,可以分享一下吗,我这个有时33。3V和5V还不稳。。。。。。。郁闷`````````````````````````

网友:
那你就修3 5V那一块:有可能3V 5V输出不稳定:所以你一加电就掉了:最好好看3 5V的控制和几个MOS管;还有电感后的大电容是不是有问题.保护了.

网友:
一个1。8,另外一个应该是2。5,你看一下工作条件够不够在说正不正常,21VCC,18 25脚自举。11脚应该是控制脚,跑下线路看到那里。信号有没有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