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问个问题《喻天王 》

楼主(2008-06-04):
显示器总是中间或者边缘模糊,调两个聚焦都不能完美是怎么回事?应该怎么解决?
显示器

网友:
好象是接管座的红线和白线接反了的毛病,查查看

网友:
两个聚焦线对换一下,在就是动态聚焦电路的问题,还不行就是管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