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未来窗795FT

楼主(2008-06-04):
LG  未来窗795FT (FB795B)开机指示灯不亮,无显示经查Q404 ( J306 ):D714(FMPG3F)短路,J306用J449代换 D714(FMPG3F)用5THZ52代换,开机指示灯亮由绿变红,开机瞬间有高压,随即保护:查电源电压B+200V,不知道是否正常;5V,6.3V,-12V,+12,-120V,85V正常,ABL没有明显的元件烧毁,再换高压包(6174Z-1024A)故障依旧。由于没有电路图陷于困境。

有那位高手可以帮帮忙,指点维修思路,或者上传电路图。谢谢!!

网友:
这是你要的图纸吗

网友:
看一下高压保护,好像有个电位器,调一下。看一下行部分的场效应管有没有坏的,电容有没有坏 的。存储器数据电压对吗/

网友:
关于LG 未来窗795FT

此机虚焊点非常多, 灯由绿变红,要重点检查尾板到主板的连接头及行场芯片周围.

网友:
在此谢过楼上几位,此机虚焊点非常多,已经补焊过,亦查过相关的行电路,没有发现元件烧毁,只好试一试3楼的方法看看,但"存储器数据电压",是指储器的电压吗?

网友(2008-11-28):
我这也有一台,同样的问题,不知你的好没有

网友:
查一下R778   3.3  及行管7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