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西数硬盘,DISKGEN不认,不能在WINDOWS下格式化

楼主(2008-06-04):
一块西数硬盘,DISKGEN不认,不能在WINDOWS下格式化,怎么解决啊,谢谢了

网友:
用mhdd查查看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
DISKGEN挑板子。不认也正常。楼上说的,用MHDD找一下,看
能不能找到。再用DM也可以,都可以不通过BIOS找硬盘的。用DM也可以格式化。

网友:
用MHDD 扫描一下看看有没有坏道   全盘S 全盘感叹号  等 都可能不能用

网友(2008-08-28):
用MHDD测比较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