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检测卡显示26无图像

楼主(2008-06-04):
客户的一台主机,内存现代,cpu 赛扬2.4 显卡是翔升双128,检测过程中有一次,正常点亮,再点就不亮了,其它硬件都去掉了,电源换机,主板检测卡显示正常。屏幕无图像。是不是输入输出的问题????

网友:
你的显卡坏了啊...你可以坏一个显卡试一下

网友:
有一次点亮,而后又不亮,压住北桥再开机看看,是不是北桥虚焊了.

网友:
显卡测试过没有问题,北桥也压过了,还是没反应

网友:
测试过了,是北桥的头问题,压紧后可以开机,重起就不行了,用热风枪吹下会不会好呀

网友:
你先最小化确定是主板的问题先,然后清清COMS,刷一下BIOS,再不行就换一个IO试试

网友:
清COMS,看看电池有没有电,我今天就遇到你这样的问题,结果清COMS,就OK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