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笔记本上网死机

楼主(2008-06-04):
一款神州笔记本(记不清型号了)老是上网死机,经查硬盘、内存都没问题,求各位老大帮助了

网友:
重装个系统!!!!!!!

网友:
排除系统的问题的话,那就是南桥了

网友:

楼上说的对!!但还可能是BIOS问题!!

网友:
把lan芯片    干了

网友:
是不是南桥的问题啊,

网友:
神舟南橋不敢做,有點溫度就變形....

网友:
处理一下散热看看,实在不行做一下系统

网友:
对首先要把系统排除了
再就把网卡接口、网卡芯片、防雷击芯片、IP地址芯片、都加焊下试试再不可以就可能是南桥了吧

网友:
CPU、风扇(连带散热片)、内存都清洁过了,排除了散热不良的问题;系统重做了,并且是全隔了做的,系统应该没问题;检查了网卡接口,没问题;如凌风说的,也许得查下网卡接口、网卡芯片、防雷击芯片、IP地址芯片、都加焊下试试

网友:
其实最有可能是BLOS了,拿来修时,说是他自己乱操作整坏了系统,然后就去别处重装了下,回去后就出现上网听音乐、看电影死机。

网友:
检查网线和猫吗.....................

网友:
G一般是驱动装的不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