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修主板的一点感悟.......

楼主(2008-06-04):
学修主板有2个月了吧,注册时间挺长,注册了好长时间没上.....
在精力和时间上投入很大,金钱的投入也是很大啊....花了估计1000多了吧....我是个业余爱好...

我的2块基本上一模一样的板子,只是一个有自带显卡,另一个没有.....
测所有电压,时钟,复位也算正常吧.....cpu复位1.7v,agp和pci的好象是3.36v吧.短reset可以拉低,其中cpu就能拉到0.32....不知道这正常不?
另有一个怪现象,就是短接reset的时候,debug卡的reset指示灯不亮,而一放的时候他就亮一下,和平常正好相反.....
我是个新手,自学维修主板呢,没编程器,无法刷bios.....请指教下,谢谢了

对了,再补充一点,debug卡上不显示符号
(这是我的求助帖子,其实这2块板子基本上算好了,可惜上的cpu大了,点不亮)

维修结果:2块板子都修好了,可惜一不小心把p4   2.8的u给摔地上,坏了......这两块板子是sis的芯片组,不支持2.8的u,我去买了p4   1.6的u 点亮了,其中一块板装系统死机,另一块板集成显卡不能用,agp口能用,过段时间再修这两板子.顺便说下,这两板子是我从塞格花了80元买的,那人也是修主板的,倒卖2手电脑.技术有点.......这段时间自学维修,无论从精神上,和时间上投入很大,有天晚上修到半夜2点,其实本来就修好了,可惜我上的cpu太大了......

维修过程中碰到的问题:
1、cpu   vore低(换驱动芯片,其实我也不清楚叫什么,应该叫这个吧,管理上管的那个,直接连g极的)
2、cpu  pg电压低,复位电压也低,只有0.32  (查pg和reset的上拉为1.76,换560排阻,无效。。换了块bios,电压起来了,不知道这bios怎么还能拉低了)
3、测电压的过程中,烧芯片。。烧了个上管和主时钟芯片,我量那些芯片的引脚,连电,打火星(像我这样的新手们要注意了,量的时候小心点,别碰到2个脚,要不就能不直接上去量就别上去量,量元件的外围)

写的有点乱,就写这多吧,把自己的学习过程向朋友们汇报下,谢谢了。。感谢大家的帮助和chinafix。。。愿我们越来越强。。小强的强。。。(唐伯虎点秋香里的那个小强,呵呵)

网友:
呵呵,比我强,我这个新手,在网上买了四块板...一块还没修好呢!也是东西花了一千多啦

网友:
呵呵,慢慢来吧,在当地收,直接找一手货,那样的板好修点

网友:
我连新手都算不上,什么也不会,不会量电压,也不懂电压电流都应该是多少。但昨天把一块板子上的四个电容都换了(鼓了),板子就正常了,呵呵,而且,还是第一次用电烙铁,哈哈

网友:
呵呵,正好板子没其他故障,这样的板子好修啊...换了就行

网友:
修过几块主板 都是滤波电容坏的多,换上好的电容OK了。复杂一点的就修过2块 都是内存供电管坏的

网友:
动手能力不错呵呵!!!

网友:
我也是新手,什么也不懂,怎样量电压,量哪里?

网友:
量电压就是把黑笔接地(地就是鼠标口那些金属地方,红笔点你要测试的点,当然电压要打到20v电压档上...新手区的好多帖子不错,你有空了看下,楼上的

网友:
楼主把P42.8的摔地下了  可惜啊
我上次摔了个AMD4200+的
哭了一晚上  (夸张!)

网友:
钱财乃身外之物,看开点,坏就坏了

网友:
新手

新手就是应该从基本的入手,我是新手现在就是跟大家伙学习一些基本的知识。

网友:
你们在这里是聊天还是在讨论啊,顺便说一下哈.你们这样的帖子小心被板主知道..

网友(2010-03-09):
你那诊断卡复位灯常量,短接复位开关熄灭,应该是俄罗斯版的诊断卡,这样的诊断卡复位灯就是和普通的相反, 至于你测量烧坏管子,有可能是你的表针粗,手不稳才导致连电,建议给表针加装缝衣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