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一台IBM T61开机不稳定故障机器

楼主(2008-06-04):
2008年06月02日 星期一 下午 09:32机器是IBM T61 宽屏机器.

机器故障现象为:机器有时开机正常.有时加电后不亮机.有时候插入电源后,电源指示灯不亮.也无待机.

早就见过IBM T6的机器部分机型不是很理想.

首先将键盘拆开,将CMOS电池短接一下.出其的是,机器下一步可以开机了.并且测试了好几次都可以开机.

但是后来几次测试,又出现了送修时的故障了.

没有办法.将机器全部拆了.

仔细观察开机芯片部分.看到联想电源管理芯片上面的电源开关引脚电压不正常.顺着向下跑电路,发现这一点

与板下面的接接阻值偏大.在板上点的地方有细微的腐蚀变黑,联线后阻值OK.但测试时还是不行.

继续在周围找,又找到两个不明显的腐蚀点.继续飞线后测试.机器OK.

多次测试.机器故障解决.

网友:
看来楼主是飞线高手。。有腐蚀为什么不烘烤一下呢?

网友:
对飞线高手.............................

网友:
观察力不错哦,很多故障都能发现。少走了不少弯路。历害

网友:
历害。历害。学习。学习

网友:
李伟是修本多年的高手。

网友:
李师兄也来发贴了

网友:
PC卡槽下面   联想芯片的所在地   不光T61  60 R60 61 也都会在这个地方进水  目前收到的机器坏的基本抖是这里进水腐蚀的 出现的症状就是 时亮时不亮  有时都不加电 或电源可以用电池不能用 或指示灯乱闪    能飞好也算运气不赖  不过请楼主不要高兴的太早  过了2天没事才基本稳定  有时候就这个地方进水 换了芯片都解决不了  还会涉及南桥和I/O

网友:
我一直认为飞线是维修笔记本的最高境界

网友:
羨慕中...處理過的T61品質絲毫不受影響

网友:
进水机器就怕不稳定哦,整板烤它一天比较好··

网友(2008-08-10):
我想楼主应该对手机也比较了解吧!

网友:
氧化了的机子要烤一烤!
   学学分享你的经验。。。。。

网友:
那位专家介绍个小点的烤箱.
为什么CMOS电池短接一下,能好几次,是巧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