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说下液晶屏坏掉后是什么现象?

楼主(2008-06-04):
我只见过在屏中间有一条竖着的黑带.

网友:
一大片的黑屏,白屏等

网友:
黑带,并且宽度一样,还有就是花屏也有可能是屏坏了

网友(2008-07-08):
全是彩色的线

网友:
屏碎了 屏上全是裂纹  客户是是从桌子上掉下来摔到茶杯上的

网友:
杂乱的细纹,屏被自己搞坏了 出现的现象,还有就是不定时无规则抖动

网友:
测屏

准备个15 17 19 通用的主控板 和高压板 ,接在液镜屏上,接上信号线加电开机,凡是出横线,竖线,白屏,半屏,带亮带等都是坏的,修复起来都有点困难,白屏可以检查屏供电保险和供电电感是否开路或虚焊.黑屏在确认高压板无问题的情况下,检查屏的灯管是否已坏,灯管坏的情况下应该亮了就灭,或者能听见打火的孜孜声.或者屏比较红. 如果屏正常显示就应该没什么问题了.但有时15的屏由于通用板程序可能不对,开机的时候也不能正常显示,可以看见有灰斑,这时改变一下屏的供电,15用的是3.3V  17 19 用的是5V 这些都注意了,要是15还不正常就有可能需要刷下程序了.

网友:
有坏点心呀?还有白屏呀!

网友:
屏中间有一条亮线。。。

网友:
把屏线拿下来,还是白屏。

网友(2008-08-10):
全是彩色的线
还有满屏的黑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