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伙对修好的本本如何测其稳定性 ?

楼主(2008-06-04):
我跑3DMARK 01 跑5遍以上~~
(主要针对做过南北桥 显卡类的)
不知道是否还有其它测其稳定性软件 请推荐~~
[
]
显卡

网友:
仍那放电影~~~~~不敢跑3D

网友:
memtest86 测试内存槽加焊的, 跑几个小时
prime95 测试整个系统, 选择 Toture test, 然后根据需要选择small FFT, in-place FFT或者Blend

网友:
BurnInTest 感觉不错。可以测机子的稳定性

网友:
根据客户经常用机器做什么,有3D游戏的就用该游戏来测,不玩大游戏的就一直放DVD.

网友:
我喜欢动动就“揍”几下

网友:
跟方版类似。。拍拍打打。。。。。。。

网友:
我打开计算器,一直在那边算999999999999 n!

网友:
楼上的有创意!不怕死机吗?

网友(2008-11-13):
我用everest,里面有稳定性测试,CPU一直跑100%,跑几个小时没有问题,基本就OK了

网友:
我喜欢装系统,一般一遍系统装下来,如果没问题,一般就都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