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经典维修

楼主(2008-06-04):
第一块板我修的一块主板上462的CPU的,现在能开机,就是CPU不工作,细心量过了CPU的Q5V Q1.6V,DDR的电压1.2V,难侨3.5V时钟有了,复位有了,CPU工作的3个条件都有了,CPU换了几个,也不行,就换了I/O也不行,BIOS 刷了也不行,高手门有什么看发和维修方法?

第2块板主板能开机正常运行,但关不 了机,急!

现在帮客户修一主伴,能开机,就是关不了机,关机时电压拉不低(5V的拉到3.3V)主板四脚却还是0V按道理说应该是5V的,现在问题发现了,按就不知道怎么解决了它,开机电路都换一片过了,不知道是不是还差什么?高手请回答,不胜感激

第3块板主板2脚(紫线)电压片底

主板开机电压没有,(自动开几的),量主板2脚(紫线)电压片底(1.00)平时的应该是5V的,把与2脚相连的电阻,电泳,集成,Q都换了,还是没有电压,先前开不了机的,发现难侨旁边的Q发汤就换了 ,就自动开机了,CPU不工作,对了,时钟也没有,是怎么绘事?怎么去解决这问提好?

请自己编辑一下帖子,今天完成,逾期删帖
1)改一下标题,是求助帖不要弄得像经验帖一样
2)所有主板的型号,芯片组等信息都要写上
-----修不来主板

LZ:发求助帖请遵循以下格式
故障板型号、芯片组:
故障现象:
基本检测过程:1、
                          2、
                           3、
关键点电压,对地电阻值

网友A:
第一块板,cpu条件真的满足了吗?
第二块板  是绿线14脚,难道你量错了地方?
第三块板 9脚紫5v,难道你又量错了地方?
还有是什么板?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触发?

网友:
我量是满足了,不知道有没有什么窍门,其他的脚我不可能量错了,紫和绿有其他解决方法吗?

网友:
你说量的都满足了,可我没听见你说CPU的工作条件(CPU主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了,你只是量到了时钟IC正常工作。在CPU的工作条件都正常还不工作,有可能是CPU和北桥之间的AD线不通

网友:
按照坛上给出的专题故障检测流程再仔细的查一遍

网友:
对呢,这样怎么会开机呢,会不会绿色线跟地短路了啊

网友:
电脑死机的解决

我的电脑去年买的。V星945主板,最近难正常开机,但运行不到十几分钟就死机,像断电一样。再次开机时间更短便死机。用替代法为主板问题,请问如何维修。

网友(2015-10-19):
引用 网友A:
第一块板,cpu条件真的满足了吗?
第二块板  是绿线14脚,难道你量错了地方?
第三块板 9脚紫5v,难道你 ...

说的很对,绿线14脚一直保持低电平状态也会影响主板关机。

网友:
看看图纸慢慢修 别瞎换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