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硬盘非WINDOWS系统数恢复

楼主(2008-06-04):
现在有一台小机器,是十年前进口的,启动的时候找不到系统。

以前正常的时候看见有显示:Novell DR multiuser  DOS ;

操作系统应该是DRDOS 6 的系统,本来机器是很正常的,在一次启动的过程中,由于显示器显示不正常(接触不良),操作工就用手去拍显示器,可能大力了些,引起机器硬盘受到冲击,就不能启动了。经别人检查以后,说可以看到硬盘里面有300多兆的数据,但是无法读出来,因为不知道文件系统的格式。

所有在这里问一下,这个硬盘的文件格式是什么? 这些数据还可以恢复吗?

网友:
发错地方了,请路过的版主帮忙转一下。

谢谢

网友:
应该可以恢复。得用PC3000了。

网友:
用PC3000可以吗

网友:
不知道文件格式也可以恢复吗?

前两天拿给一个做数据恢复的看了下,也是说要知道文件格式才好搞,俺不懂,请高手们多指点一些。

网友(2008-07-11):
盘片没坏 数据没覆盖 就能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