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长城17寸,开机10S关机

楼主(2008-06-04):
金长城17寸,最初故障是行管击穿

换后开机出现屏幕会微抖,开机10-20S后屏幕左右往慢内缩后关机(开始缩到关机差不多5S),关机后连指示灯也不亮了,要重开一次开关又能开,故障重复。

起先因为是指示灯也不亮了,就开始大修电源部份(换了大部份元件,芯片是5S0765的)。结果问题依旧。
开始郁闷了,量了一下行流(600*800)开机是400mA,但慢慢上升,不到20秒升到1A。
目前在找高压包型号待换。

大家觉得是高压包引起屏幕微抖、自动关机的吗??

网友:
是啥型号,行电流是二次电源后侧的吗

网友:
查一下影响行管温度几个关键电路.若无明显问题的话可代换高压包.

网友:
我觉得还是先看逆和电容和行幅调整管,赞同...这里有问题好像不会关机吧?

网友:
LZ``对检查这个机器不怎么完全```我依稀记的这个机器坏的比较多的是:1行管`  2.位号C326的220UF/400V的电容``3高压包BSC25-0252M或BSC25-6503 <要注意检查高压包外围的2级管``很容易坏的``>你说的抖动我看应该是C326的问题`呵呵``个人意见!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测的是二次电源之前的呀,那之前这样电流正常吗。
我换后的行管是C5855,  原型号是J6812

网友:
回复 网友B:

包的型号是SBC25-N2318S

网友:
是不是升压管的问题啊

网友C:
二次电源之前测还有二次电源本身的电流呢,这显示器是爱坏包,你可以把升压管摘下,测一次电源直接供行的电流,
如电流正常则查二次电源电路,重点是反馈。如电流不正常,在排除包外围无短路的情况下(如二极管击穿等),换包。
行管可用J6812代换。
显示器是1770那型号吗?祝你顺利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二次电源之前测还有二次电源本身的电流呢,这显示器是爱坏包,你可以把升压管摘下,测一次电源直接供行的电流,
如电流正常则查二次电源电路,重点是反馈。如电流不正常,在排除包外围无短路的情况下(如二极 ...

我换了一个行管C5411,现在开机不会自动关机了,行流正常,行管发热也正常了。现在问题是屏幕会轻轻的飘动(不知怎么形容,就是看久点人都在飘的感觉),不是刷新频率的问题,你们说C326 C333易坏的都换过没用。电源大电容也换过,行场振荡TDA9116也换过也没用。现在不知道要做什么了?????

显示器是1770ED

网友C:
飘?还是抖,左右还是上下,时间长能好吗?不是虚焊?
12V滤波电解。散热片旁边的电解换换试试

网友:
死问题啊,,,,,,,,,,,,,,,,,,,,

网友:
你那行管的型号换对了吗

网友:
这种情况不是包问题,我这也有一台都是这样换了包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飘?还是抖,左右还是上下,时间长能好吗?不是虚焊?
12V滤波电解。散热片旁边的电解换换试试

是飘啊,左右上下都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