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显示器要注意哪些安全问题?

楼主(2008-06-05):
刚学这行,听说显示器里面有高压不能随便碰,能否通电修?里面哪些东西不能碰的?请教一下大家
显示器

网友:
一般来说也不需要太过而怕这东西.你对它有畏惧.不敢去碰它.你怎能修好它呢?我以前学的时候都不知道炸了几多东西.只要胆大心小就可以啦.
一般来说,只要不能碰高压包部分.尤其是高压帽.一定要先放电.才能摸

网友:
你要把显示器的原理吃通了不就知道了,要不怎修?

网友(2008-07-11):
装个隔离变压器安全些

网友:
装个隔离变压器安全些
--------------------------------
尤其是电源部分和行电路部分,电压很高。CRT一般都和市电相连,类似电视机。有个隔离变压器会安全点。
但最主要的还是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