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这两天来练习BGA的一些体会与问题。

楼主(2008-06-05):
我本人买了万能植球座,恒硕锡球,吸锡线,助焊高,天那水,BGA全套设备。这两天拿了芯片来试做BGA,我用万能植球座,现在往芯片上植球倒是好快,2分钟就行了,不过,取下来,我用安泰信的风枪,具体温度是,300度,风力2吹芯片,原本是对得正正的球总有那么一两个跑到一起去,我又用BGA机子来吹球也是一样子,反正是想固定下这个球比植球难,焊盘清理得也不错,助焊高我也摸得很少的。我今天试了7次做球,只有一次能完全做好的,总是植好吹不好。我用的东西是比较好的,明天打算用锡炉来试下子,不用风了。做好球放在上面倒着加热了。看他还跑跑没有,谁有这方面经验的来说下子,BGA难题不搞好,维修真是没法做了,本人真是急啊。做得好我会发完全视频或者图上网站上来的,

网友:
BGA全套设备,楼主买这套花了多少钱呀。。

网友:
植球风枪风力要小,焊膏也要买好些的

网友:
旋转风的风大,
用气泵的风枪,加热能搞定

网友:
我的是852D ATTEN的做BGA行吗?

网友:
马上成功了,现在球是没贴在一起了。只要风够小,我开最小的1,现在温度320度。焊高要绝对的少。

网友:
吹锡球一般我用安泰850D调在380度,摘掉封嘴,风力4,化锡后再带上风嘴吹i遍,这样就 不会又虚焊了。我现在 风枪做BGA成功率很高

网友:
楼上的好方法的,我有空买个安泰850D来试一下子。

网友:
我这两天也在联系做BGA
也出现了个别锡球在融化的时候滚到一起的现象

我使用850D,傲月853A两种都试过

总不是那么完美,需要补上锡球,甚至反复补焊

网友:
最新消息,本人植球到成形,现在速度快多了,不过我是用万能植球台来做的球,很快2分钟 放好球了,我用852D吹的,直吹的风,以前用旋风的总是吹不好,我也是开380度吹的,风力2-3这样子,焊高要很少。

网友:
都是高手级的了      吹不上球可能把吸盘拖的太干净了!没必要用吸锡线

网友:
在IC上面的焊盘得拖干净些的,不过在板上的可以不要那么干净的,不过本人还是用线搞干净的。精益求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