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硬盘的基本工具

楼主(2008-06-05):
修硬盘要 P3级别电脑配置.好的运行些修盘软件反慢。真的吗?我的XP17800+ KT400主板可以吗?还有安装pc3000要6Y/4D什么的硬盘.有什么特殊地方吗。免卡的pc3000同带卡的区别大吗?本人菜鸟.诚心求助.

网友:
首先主板不是随便那块都可以的,....

还有安装pc3000要6Y/4D的IDE硬盘

免卡的pc3000同带卡的区别大吗?至少外观是一样的,就是功能相差就太大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主板推荐几个把.谢谢

网友:
Pc3K换主板必须之满足
主板是可以更换的。但是更换主板必须之满足2点,acelab提码的核心
1:主板的南桥芯片必须是:FW82801DB -------SL6DM(第一排和第3排数字要对上)
2:BIOS (acelab提码了bios)
北桥我们测试过845GL,845GV都行的,其他没测试,估计可以的。IO芯片没有提码。
经过我们在市面上搜索,发现只要是深圳那边生产的工包主板,bios都是一样的。所以工包主板只要对上第1项即可(工包主板大部分是红色,紫色,蓝色)
如果其他类型主板的话,必须的刷bios才行。

一般买卡的时候会带一个主板给你的,
你不用自己考虑配板问题,
现在D版的PCI-3K大都使用810或845GL的主板.
个人感觉强盗的PCI-2.4双核单卡的比较稳定,不容易自爆!
价格大约在1000-1200左右.

硬盘推存使用6Y_80G  Y2开头的盘,注册方便,

现在可以提供注册的硬盘类型有:
MAXTOR 2F系列(POKER芯片)40G,40G以上才行
MAXTOR 4D系列(POKER芯片)40G,40G以上才行
MAXTOR 6E系列
MAXTOR 6Y系列
MAXTOR 4R系列
MAXTOR 6B系列
MAXTOR 6L系列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版老大.明白了。

网友(2008-07-06):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谢谢楼主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