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1916液晶不通电

楼主(2008-06-05):
我现在有这个acer 1916液晶,现在的情况是不通电,保险完好估计是电源IC出问题了型号是EA1532A哪位高手指点一下,有没有代换的IC
ACER

网友:
看看输出是不是12V,还是12+5V的,是12V就直接加个电源

网友:
同意直接代换一个外置的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