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40BW电源

楼主(2008-06-05):
一台三星940BW被雷击后不亮。打开后发现电源桥堆后面6脚的管子已经粉碎看不出什么型号了。请大家帮忙告知!

网友:
你所说的应该是电源模块
原机的应该是DM0565R
可以用电源模块5q0765代换
它们之间的区别是5q0765的第5脚,和dm0565的第6脚。
按照5q0765的电路图改改就OK
但如果有原器件的话,还的要原值代换

网友:
不能代换,              本人试过了,

网友:
三星液晶用DM0565R的多,可以试试。如果想知道,在QQ群里有三星维修站的朋友,问一下就知道 了。

网友:
有借鉴意义 值得保留 以后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