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D915GAV无CPU电压

楼主(2008-06-05):
收到两块intel原装板,故障都是全板无复位,测CPU核心电压为0,电源IC为ADP3188,测该IC的VCC为12V,EN为1V左右,RT引脚电压为2.65V,而DELAY电压为0V,换了IC也是同样的故障……不知道应该查哪里了,请各位朋友给点思路

网友:
EN电压应该是正常值,EN脚一般是接地才会屏蔽IC的输出
DELAY是软开机引脚,你把这脚对地接的电容取掉,看电压能不能升到5V左右

还有就是VID信号也要测一下正常否

如果上述都正常的话,最好换一下场管驱动IC(如果有的话)

网友:
CPU脚座有没有查下 有空焊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