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T03GH代换的管子有那些啊,在线等!!!

楼主(2008-06-05):
刚修一块板,发现CPU供电高端管70T03GH烧了,换了3055还是烧了,请问下70T03GH能代换的管子有哪些啊,急!!
已经解决了,换了一个 FDD8896,能开机了,现在正在测试中
[
]
cpu

网友:
看看张老发的贴子:需要的话自己下。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47674-1-1.html

网友:
开了一会儿,手摸了一下电源芯片就烧了

网友:
3055和70T03GH都是MOS管.不过70T03GH的功率大些.像LZ说的情况可能是其它地方有短路的情况

网友:
低端管是LD1010D ,但这个好的和坏的量出来都像是短路了,3个全拆了,就没有短路的现像了,现在就不知道这3个是不是真的坏了,能用的别管代换吗?

网友:
3055换3070小了,打一下上管S极对地阻值是不是太小.

网友(2008-08-22):
ld1010 可以用60T03代吗?

网友:
LD1010D 可以用60T03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