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水牛9K1r 行幅收缩 拉不开但不失真

楼主(2008-06-05):
右边出白色卷边,类似电压低,行幅调整都正常,行管温度很高时间长了严重发烫。求各位指点 谢谢!!!

网友:
查下S效正电路及行偏转线圈回路的阻容元件有没有失效的,必要的时候可以替换下行管试下

网友:
换个功率高点的行管看看

网友:
我换的行管是C5422 电容我也换了 就是不好

网友:
检查一下二次电源管是否工作.............

网友:
工作 很正常 谢谢

网友:
S校正电路,逆程电容。

网友:
先确定是那个电路有故障了,重点看一下行宽电路.切分辨率看一下是不是S 校正电路的事.你的是拉不开,是不是行线性线圈开路,线细易断.还有这一路的元件是否虚焊了.测一下行宽管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
我查过了 都正常 原来这个显示器是行管坏拉 换上新的行管就这样了  我感觉是 高压包不好

网友(2009-07-26):
如果是高压包有问题  二次升压管也会很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