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754主板电源部分短路烧电源怎么办?

楼主(2008-06-05):
技嘉GA-K8NS主板的电源部分短路造成我两个电源烧毁才反应过来是主板问题!
本来是用的好好的关机后...第二天把电源插上还没开机就电源冒烟了!
以为是电源的问题换上个电源也是插上就冒烟!!!
晕.....我呢是对主板一巧不通,,就拿了几个主板反复用万能表测主板电源部分哪儿不一样,,这不!
就发现有三处与正常主板有出处的地方
不过三处均是一根线路!这就请大家帮看哈该怎么查故障...

后经谷子 兄弟提醒查得电池旁边有个NEC—K3590短路

网友:
VCC3对地,换NF250-A3即可.

网友:
NF250-A3是什么东西!
MOS管吗???

网友:
桥,写错了,是NF3-250

网友:
不是吧!
换桥的话还有修头吗??
这故障应该还是供点部分出现的问题吧!
]有没有不同的意见吧

网友:
量1117(BIOS边上),如大头短路就别修了.

网友:
是这个短路吗!
我就查得是这个短路

网友:
百分百桥的事,这个桥用风枪就搞定了.

网友:
换内存旁边的场管

网友:
用表查啊,一步一步查那个供电短路了,能烧电源的多是12V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