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冠捷显示器不亮

楼主(2008-06-05):
冠捷显示器不亮,灯也不亮。。开机还有哒哒哒的声音,声音很小有规律。。哪个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看你这个现象是电源自动保护了, 建议检查电源、行电路。

网友:
短路保护
过压保护电路异常,
阻尼二极管击穿。
慢慢查故障点,换掉坏件。OK了

网友:
哭了,行管好的,阻尼管好的。。。

网友:
去掉630 看还响不?

断开、高压包看还响不?

网友:
楼主把二次升压电路断开,测一下一次电压正不正常,如果还有哒哒哒的声音,说明电源次级有短路的地方,楼主查一下吧。

网友:
电源部分有短路。。。。。。

网友:
先让电源能正常工作,可依次断开负载,就能找出哪路有问题了。一般行电路故障高一些。
电源千万不能把负载全断开,以免炸电源

网友:
依次断开负载各路,再听,断开哪路不响就是哪一路有短路!AOC机器电源坏的几率不是很大,个人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