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c显示器问题请教!!!

楼主(2008-06-05):
有个ktc显示器开机亮红灯,没有高压产生 ,一下就变红灯了接主机就是没有显示请教大家一下

网友:
重点查行电路工作情况,

网友:
楼主,能不能仔细检查一下,再把你测到的数据说一下,好让我们给你分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