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Q7T4问题

楼主(2008-06-05):
前天刚收的明基Q7T4,收的时候点了一切正常,谁知道今天再点 ,却出现问题了,故障现象是 屏上面3分之1显示是正常的,但是下面就是白的。
驱动板,屏线,应该没有问题,貌似是屏电路有问题,不知道怎么搞。希望有这经验的给点思路,谢谢!

网友:
要沉了,自己顶下。看了论坛里关于白屏的讨论的帖子,貌似无法维修。希望有这维修经验的专家们,来给个答复

网友:
我认为是屏坏了,但是这个只是个人建议哈。

网友:
如果 屏线和驱动板 都换了     那就是楼上说的 屏坏了  可以宣布报废咯

网友A:
你收亏了,别人好好的为什么要卖呢?这是屏的问题,如果你收的便宜,还行。最好的办法,快速转出去,趁气温低的时候,能多使用一段时间时出了。

网友:
我认为是屏线的问题。BENQ我修过很多。屏真的坏的很少。你把屏线从新安装下看可以不

网友:
我前几天刚修到这样的机器,后来我用通用板试了,确定是屏的问题,客户后来不修了,我查了资料,说是屏上的一个集成块坏了,修复的可能还是有的。

网友:
看这种情况,貌似确实是屏坏了。

网友(2008-08-28):
兄弟们,谁有BENQ Q7T4的MCU程序吗?如果有能不能发一个给我?
我是邮箱:hao-728@163.com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收亏了,别人好好的为什么要卖呢?这是屏的问题,如果你收的便宜,还行。最好的办法,快速转出去,趁气温低的时候,能多使用一段时间时出了。

版主····虽然是做生意的··在自己受骗的同时··再去骗人··
那不是同一个欺骗概念····希望大家能把持下··人品的问题···
希望LZ把这个屏运用在比较合理的地方····而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