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教如何清除这样的焊点!

楼主(2008-06-05):
图片说的有圆圈围着的焊点,超级容易拆,但是没有圆圈围着的好难拆啊!怎样用电烙铁加热都不能拆下来,有什么办法容易拆(不用热风)?

网友:
热传导太快烙铁的温度不够,烙铁高温+吸锡带或者吸锡器

网友:
你这个是VGA接头吧?先用热风拆焊台预热后,用烙铁配合吸锡器吸下焊锡,我一直都是这样操作又方便又安全。。

网友A:
去摩托车配件店买一个摩托车上用的气喇叭泵,12V供电的。拿回来自己稍微修改一下。接上一个常开开关,固定在地面上的合适位置,接上电源,配一个合适粗细的气嘴,焊点熔化后气嘴对准相应部位,用你的小脚轻踩放在地面的小开关。一切问题就一吹而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摩托车配件店买一个摩托车上用的气喇叭泵,12V供电的。拿回来自己稍微修改一下。接上一个常开开关,固定在地面上的合适位置,接上电源,配一个合适粗细的气嘴,焊点熔化后气嘴对准相应部位,用你的小脚轻踩放 ...

厉害,这都想的到.我开始还准备用旧压缩机做个气泵呢.明天就到那些店里看看,不过大概银子是多少啊

网友:
这个图上有四支点最难焊啊,不用热风,还有什么办法???

网友:
我平时用皮老虎.一焊.一吹.搞定.就这么简单.

网友:
图上有一种焊点,完全不行,焊上去,不能全部熔

网友:
偶用注射器的针头感觉也不难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什么办法容易拆(不用热风)?

为什么不用热风?干脆铬铁也不用算了,看你怎么拆。有些焊点是接地的,传热快相对来说就不太容易拆,对图上的焊点来说铬铁+助焊膏应该很容易搞定,想更快的话可以热风预热一下。

网友:
呵呵,没那么麻烦吧,用调温烙铁把温度打高点,用大吸锡器一吸就出来了

网友:
加满锡,再用吸锡器+锡铁高温把它去下来,现在一般不用了,直接用风枪把它吹下来,再换个好的用风枪吹上去,前后不过三分钟,

网友:
如果不用热风枪的话,还有几种办法

1、用锡炉。对于象这种插件的焊点,用锡炉最方便了,还有象主板的PS/2插座、音频插座等,很容易搞定的

2、升级电烙铁。也就是用大功率或是温度高的电烙铁,看是板子导热快还是电烙铁传热快

本人还是喜欢用电烙铁加热风枪的

网友:
这个   我都是用热风的啊

网友:
换一个40W的电烙铁,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都是高手呀

网友:
有这么复杂么???

本人搞维修的时候有个坏习惯,或是生活的坏习惯,喜欢含根牙签...

遇到这种情况,用铬铁一加热,一牙签就OK了,干干净净的,而且还不会坏焊盘..

呵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