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的8i845gv主板

楼主(2008-06-05):
GA的8i845gv主板跑到26了.然后又挡在D3或C3上....

2块主板.一块刷了BIOS就挡CO了...还有一块还没刷~~~

该如何处理啊???

网友:
换块IO 不好就继续刷BIOS

网友:
GA的8i845gv主板跑到26了.然后又挡在D3.
转入自动休眠,放电不好就很难修,查GR,S3等信号.很多会引起,IO,SB,75232都会引起,
我到现在都没琢磨透.

如果能详细讲一下你的思路更好

网友:
换PCI显示卡,或者用示波器件观察PCI槽AD线的波形:确定板子到底过完内存没有

如果没有过完内存:可以依次进行以下工作:刷BIOS、换IO、取掉75232。再不行就 只有SB了

如果是过完了内存:那就要加上检查AGP、北桥供电部分

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
应该是BIOS       刷实在不行换 IO

网友:
两块板子都刷了BIOS.都变成跑C0--了..真郁闷啊

把原BIOS重新刷回去还是一样...